想问一下:CPU发热,一般什么情况会引起!

楼主(2008-05-24):
排除散热片接触不良。

网友:
供电短路,CPU本身短路。

网友:
CPU工作就会发热,你想问什么问题?描述清楚点

网友:
CPU工作时都会发热,这个原理我想大家都知道。
但不至于十分热,手摸散热片感觉都很热。
假如散热片接触良好,风扇也正常,CPU供电也正常条件下,什么器件坏了,会引CPU发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