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板诊断卡全是---------

楼主(2008-05-24):
这板诊断卡显示全是横线,首先用手摸,发现内存边有一个20no3L特别烫,但电压正常,对地阻正常,我在旧板拆一个换掉故障板一个LM324,不发烫了,但电压却是2。71V了晕。再试下板还是横线。负载上CPU核心。PG时时钟复位都是1。7V。我上AGP负载,在本站所买不标有方向,前后两边都可以插入。一测,+5V +12V +5V 供电时钟 +3.3V +3.3供电 VDDQ电压都为0,数扰地址线有些正常有些鸣叫,有些竟是1没变化。测北桥旁一些贴片电容竟为0V,完了。还有没有好的法子再查查。

网友:
管最好也换了他,这个电压高,是管坏了造成的,你是一下吧

网友:
AGP负载上的没有电压和阻值开路或短路我就有点不明白,旁边的管测过都有电压.难道是插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