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的故障,飞利浦170S7 故障 急救?

楼主(2008-05-24):
今天修到一台飞利浦170S7 的型号. 把对比度调到,100 就会屏幕变为蓝屏调,到99 可以显示图像. 蓝屏时.可以按菜单.菜单有显示.调亮度也无变化.
请问这故障怎么修.
把对比度调99能显示图像.调到100 就蓝屏了.
调亮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什么怪故障。少数厂家的显示器对比度调100会白或其他色的。这应该不是问题的!

网友:
不是硬件问题的!可以不予理会它,也可试一下进工厂模式把付对比度降低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