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e 不加电

楼主(2008-05-24):
3.3V、5V都有,开关电压也有,接上电源有100mA左右的电流,按开关没有反应。南桥晶振也有压差。怀疑是南桥有问题,但不敢轻易做。哪位有更好的思路,麻烦指点、指点。
电源

网友:
1,南桥晶振测一下有波形没有;
2,H8芯片的开机线路或者本身有问题(包括虚焊);
3,考虑南桥有没有虚焊或者本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