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I845E 板子 声卡问题

楼主(2008-05-24):
自用一块技嘉的i845e板子,最近出现声卡故障:

ALC655声卡芯片

前几个月出现的情况是 左声道音:响输出有“刺啦刺啦”的声音,当时以为是驱动的原因,下了N个驱动,还是一样,可以排除一切软故障。包括音响和音频线!当时想一个能正常就行了,就没在意那么多,继续在用,直到昨天下午出现了右声道输出的声音有“磁磁磁”的声音!不能容忍了,本着DIY的精神,想自己动手来看看!

我现在的思路是:1,先查谐振电容
                            2,贴片电容
                            3,ALC655芯片

我是一个刚开始学的新手,希望有同等经验的朋友给偶指点路子,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放几张图片,大家一起帮忙研究一下!

右声道磁磁的声音解决,是电解电容挂掉了一个,有相同问题的朋友可以换电容试试!左声道还是老毛病,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那种有颤音的刺啦声,搞不懂是哪里挂了!

网友:
1、你是用耳机听的,还是音箱?
2、如果用的音箱,就要找付耳机听下效果,排除音响功放的故障。
3、右是用耳机听的,就先换电解电容,试下,不行,再换贴片电容。再不行,就买个声卡。

网友:
对不起,再次仔细看了您的帖子。
你应该是用音响听的吧,你的音响若用了一年以上,可以把电解电容全换了。

网友:
谢谢,是用音响听的,耳机听了也是一样的。是那旁边的三个电解电容么?50v10UF的?

网友:
感觉可能是alc655芯片坏了!换块pci的好声卡好了!声音是硬解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这三个,你先换了再说。我手上也有你一样的主板,我是GA-8IR2003,声卡芯片是ALC101。
不过,我感觉这集成的声卡太差了,人的声音都会变调,几十块加个PCI声卡比较好的。

网友:
有什么进展,请发过短信给我。

网友:
我正在进行中。。。有好得结果会通知大家得。谢谢大家帮顶!

网友:
1,先查谐振电容
      2,贴片电容
             3,ALC655芯片
                     4  ,主板上的音频输出接口

网友:
主板声卡跳检查了没有,会不是不是跳线有问题

网友:
回7楼的朋友,现在电容已换,检查3个电容中挂了一个,右声道的声音已修复,可以正常听歌了,说明电解电容时间用久了吧!但是左声道还是跟有颤音似的,搞不懂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回十一楼的朋友,    4  ,主板上的音频输出接口 我换了接口还是不行!

网友:
回十二楼的朋友,主板我都没动,当然不是跳线的问题了,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帮顶!

网友:
水洗主板.....我前天洗了一块华硕的板子  洗完就好了,应该是灰尘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