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板神救一下

楼主(2008-05-24):
长城育翔3000-3118C  这个电脑  我看不出是什么样的主办来
  一个老年人送来的非要修我也没办法
  是这样的   这个客户说软关机的时候机箱内部有明显的响声,并且显示器发亮.只是发亮但是不显示任何影象.
  我打开机箱盖子点起 然后软关机没有发现什么有什么异常, 但是我又重复点拉几次后发现.发现有那种很小的响声 按几下USB插口有时候会消失  ??我该向哪里维修

网友:
电脑能正常用,就不用修,做下清洁吧。

网友:
鸟  都这样敷衍怎么混
  是个老人  人家就是要修 在说这个也是给自己积累经验    希望可以帮小弟找下思路

网友:
看DOS下面能不能按开关键关机.先排除软件故障,你没有作初步的必要测试,就这样发来.本身是FY

网友:
你按按什么地方,这声响能消失,则极有可能是哪里虚焊

虚焊往往能发出点什么声响来,仔细检查一下,补焊吧

网友:
软件故障已经排除     依旧  后来就补焊啦一下OK   但是那是为什么会出现那中响声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