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场效应管

楼主(2008-05-24):
今天,遇到IBM服务器上的俩电源,一个毛病,单滤波电容 ,烧保险,主控是一个场效应管W9NB90 ,辅助电源上有一IC:ML4800CP,这俩家伙全出问题了,这个场效应管查不到参数,不知啥能带用,ML4800CP也是不常用的东西,怎么上我都碰上了,郁闷,坛内哪位大侠能出手相助一把!

网友:
http://search1.taobao.com/browse/0/t-0-----------------------g,jvgdiobqgbbva----------------40--bid-0-all-0.htm?ab=ABTestA#ListSellerRecommended

上面地址有几家卖 ML4800CP,价格4.5元/只。您可咨询店家看有没有场效应管W9NB90 ,或它的代替产品。

网友:
大功率场管W9NB90 的参数:N-FET 800V 9.1A 190W 1E

网友:
请问W9NB90 在哪可买到?

网友:
我也终于找到电参数 STW9NB90 :900V R:0.85 9.7A
是不是找个参数不比他小的就可以代。

网友:
应该是找个参数差不多的,好像要注意N沟道

网友:
参数差不多就可以,但一定要注意是N还是P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