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 GX280主板开机不跑码的故障讨论

楼主(2008-05-24):
相信已经有很多朋友遇到过这种故障了,GX280的板可以开机,检测各个电压基本都正常,但是他就是不跑CPU,而且过一会CPU风扇也会随着狂转,这样的板南桥和IO肯定是好的,我也把这样故障板的南桥  IO BIOS 内存电源管理芯片都换到其他板上测试都OK,不知道有人换北桥没,请各位修过或者遇到过这样故障的朋友发表下自己的意见。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复位和时钟啊.也有可能北桥地址线有断啊.你看一下啊

网友:
此故障已经解决,是CPU座子脱焊,加热后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2008-08-1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楼主能详细介绍如何维修的吗,是用热风枪吹就可以了吗?我是菜鸟,谢谢

网友(2008-10-15):
我也有块跟你一样的主板,但不知道开机针在哪里,因为板里没有标识。请问楼主,开机针在哪里???

网友:
谢谢经验分享,那个开机排针我看到好几块DELL和康柏的机器了,都没有排针,通电自动触发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设计的哟!

网友:
我发个图看看

网友:
开机针是哪个难道不能自己量电压啊?晕倒?

网友:
品牌机的主板,从机箱拿出来以后会有自动上电,而且不跑CPU的况。仔细看一下,有些需要短接某个排针,然后才能象普通板 一样的去触发。

网友:
我发的图中
6就是开机针位子
用导线试一试。
DELL的就是这么麻烦

网友(2010-03-28):
应该是这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