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n2

楼主(2008-05-24):
AMDk7n2  462针检测卡跑F4停下北桥发热,求助谢谢

网友:
代码从哪里跑到F4的?

楼主如果不把主板型号,芯片组以及详细的检测过程写出的话,恐怕没有人能帮你

网友:
代码从C1-F4的芯片南桥是NVIDIAB北桥也是台湾产的,触发后北桥有点发热,BIOS
刷了三边,有一个3055无电压,刚拿来是点亮了,BIOS保存了一次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