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安装过程中的问题!!!

楼主(2008-05-24):
KT600-A:可以正常启动,以前总是死机重启,后重新安装系统过程中发现,如果一直在自检画面下或者BIOS画面下也可以一直开机,但是只要设置成光盘启动,装系统,一出现安装画面立刻重启,我怀疑是CPU供电问题,虽然电容都没有鼓泡我还是全部换掉准备试机,不知道思路对否?内存显卡电源全部试过没有问题。
K8T890-A映泰:故障现象不定时死机断电,而且断电后机箱里面有类似救护车似的报警声,必须拔掉电源插头才能再开机,重新安装系统才发现,根本安装不下去,一到安装界面,文件还没有复制完就断电然后跟救护车一样的声音,拔掉电源在开机才行,以前这个机子出过这个问题,那时候是南桥发烫造成,我加了一个风扇就解决了,现在有没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请版主指点一下,

网友:
LZ换没换过,电源、显卡、还有内存试一下、这些问题也可以导致这样的毛病。主板的电容可拆下来测一下也没必要全换

网友:
你检查下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还要检查下AGP附近的一个MOS看看1.5V电压正常吗?这个1.5V电压不正常会导致南桥发烫的!!

网友:
换显卡、内存试一下、这些问题也导致报警声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