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板载网卡不能认别,如何维修?

楼主(2008-05-24):
今天搞了几板DELL D600的板子~~~发现有好几块板子网卡都不认的,但插上网线灯亮是正常的~~~日体也换了,网卡也换了就是不好....供电电压也正常~~AD线也量了都没有问题~~这是怎么一会事呀~~老大们指点下小弟好不好呀~~
[
]
板载网卡

网友:
没意见!!!!!
以前有台IBM的和你的问题差不多
我老板拿着电路图查了一个礼拜,作了南桥搞定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是南桥

网友:
同意是有可能是南桥 你先给南桥加热看能否好 不行只能换南桥了

网友:
嗯,,,好的~~明天回公司看看~~~

网友:
拆下网卡MAC地址IC 93C46用编程器看一下有没有烧录进MAC地址,没有MAC地址有可能也认不到网卡

网友:
码片里面都记载些什么内容啊

网友:
唯一的网卡编号.只要知道这号码.你用这机器在那上网都可找到你

网友: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at24c256 ,能告知在主板的什么部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