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没收获~留下来的一堆疑问~惭愧

楼主(2008-05-24):
1 方正型号忘~开机电流到1.0就掉到0.92 0.93来回跳~不亮机 外接无显~3V 5V正CPU和内存电压正常~CPU已经发烫~诊断卡跑CODO 加焊过内存槽 周围元件良好~加焊过北桥和显卡无果~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2 同样是一方正待机电流0.16 1632发烫 换了还是发烫~还没来得及查~也请大家分析~

3 同事接手一神州无规律掉电~CPU那很烫很烫~CPU供电电感烫得更夸张~我在上面都加了小散热垫还是不行~风扇良好~我起初怀疑是温度~但是听说有时候能进系统用一会有时候进BIOS也掉怀疑是哪虚焊~同事加焊过CPU供电芯片和大电感无果 我想南桥或北桥会有很大可能吗?

4 最后一个疑问是~一般用烙铁加焊那种四面好多脚的I/O芯片 一般保证烙铁不要在芯片上停留多久 因为前祭天我在拖I/O的时候时间有点长 拖完之后发现没待机了~ 而有些时候拖完之后不能触发~我想一定是我技术不过关 把芯片拖坏了~

网友:
第一个问题:怎么没有测下有没有起波就盲目加焊北桥和显卡呢?一般来说,不起波的(可按不跑CPU来修理)要多查下各路电压,时钟复位等工作条件具备否,各路条件要有则要先刷下BIOS,打下AD阻值,在做北桥,CPU座,关键时候南桥也得做;有波则多为不过内存或者显卡,这时候则要先刷BIOS补焊内存槽,做北桥,显卡,就这个循序。
第二个问题:一般1632工作异常除了IC本身损坏外,还与EC(电源管理控制)有关系,这个EC电路一般为几种芯片来共同管理的,可先查下它们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
第三个问题:除了温度的问题外,一般多为风扇散热不良所致。无规律掉电多是主板有虚焊,这种问题比较难搞,可先换下CPU电源管理芯片,也可补焊下看能解决问题否?否则要满做BGA才可以彻底解决问题的。在修理之前必须和客户协商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第四个问题:估计主要原因是你的烙铁功夫还有待提高啊,慢慢来吧

网友:
拖焊IO要练习啊 ,我弄费了好多主板 才 连好 ,现在拖焊 觉得很爽    ,要用尖头烙铁  ,我刚开始的时候用马蹄烙铁 ,总是带走一些锡到最后几根针脚上

网友:
偶遇~真的很感谢你 虽然我还没具体看内容 我看见你能打这么多字来回我这个初学者 我就很欣慰了 真的已经很少能看见像你这么能耐心地回答一些初学者提问的前辈了~
我对维修很感兴趣 可惜苦于没人指导~靠自己滚打摸索进步真的很难很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兴趣就好好学 能有这么好的交流平台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仔细看看 有几个不是靠自己摸出来的  除了在这里会有高手知道 真的找不到还有比这里更好的论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