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治IBM-X31 开机不显屏但风扇,硬碟均正常的设计缺陷

楼主(2008-05-24):
此法台湾网友大量使用, 证实可以...最重要是: 完全免零件费用

1. 换了一颗新的C683就好了.

2. 若临时找不到合用的电容,可使出对调法,
U48左边有一颗 C708 (330uF/6.3V) footprint 一样, 且容值比C683来的大,
可以将C683与C708对调即可, 只有四个焊点,轻松救活X31.

GOOD LUCK~

网友:
c683是2200UF。C708是330UF。。比C683容值大?

网友:
超级经典的说明 有图片有文字 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谢谢!

超级经典的说明 有图片有文字

学习!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c683已经变质,1.2v无法给后级提供足够的动力造成不显;
那楼主是如何判断C683的好坏的

网友:
很有价值的资料!值得学习学习,我以前也试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绝对有价值的东西啊,谢谢LZ啊,,太感谢了

网友(2010-05-19):
看来,以后CPU边上的电容还是得注意一下。

网友:
可能是电容不良了吧 是不是在选料的时候这一批都出这个问题呢

网友:
我一般用网口旁边的电容去换

网友:
这也行~~楼主真是人才~~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确实经典。。但还没碰到过。。有点期待。。。让我把经典变为实用。

网友:
以前就说过这个方法,一直没有体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