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死机 蓝屏

楼主(2008-05-24):
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温度高??有时刚到桌面就死机了,进PE也是,不是自己的本子,朋友的,有时玩着就蓝屏,死机好像有时轻轻拍下就死机的,会是显卡虚焊吗??ATI7500的显卡,应该是显卡的原因,各位朋友帮帮忙啊
桌面

网友:
显卡虚焊T系列机器的通病啊 都要做BGA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IBM的机子我没怎么修过~~~不过照情况应该是显卡问题多点

网友:
多少钱修下呢,我还没看多笔记本显卡,能手工加焊吗

网友:
如果你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 和把握的话 可以做 因为加焊是可以好的 不过对技术要求较高 要是没把握 最好别轻易下手 如果有设备的话也很容易了

网友:
看看内存正常不,昨天遇到一个DELL的,清理以下内存插槽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了。呵呵。

网友:
修好了告诉一声。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啊加焊下试试不行换显卡试试
在就是可能会是内存或内存槽的问题慢慢检测吧

网友:
学习学习,笔记本蓝屏,显卡问题,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