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845北桥供电拿掉就能触发

楼主(2008-05-25):
一845上电,诊断卡灯闪一下即灭,疑有短路,打ATX 橙、红、黄线对地阻值180欧、200欧、500欧,紫绿对地阻值也正常,奇怪的是拿下北桥旁供电场管75N30(强行短接D极3.3V,G极4.0V,S极1.5V)就能触发,但南桥太烫,一上75N03就不能触发,打75N30 S极对地阻值50多欧,也打过内存AD值正常,是哪里坏了?

网友:
这板子 是集成显卡的吧?   如果是  查NB工作条件,一般修好NB ,SB就不会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问题不是南桥烫,而是触发后有保护,诊断卡灯一闪即灭,风扇转一下就停。拿掉北桥供电管才能上电但是造成南桥发烫。

网友:
你的帖子理解起来比较麻烦,没看太明白。
是不是(强行短接D极3.3V,G极4.0V,S极1.5V)这个的意思是板子可以强行启动,在不拿到你说的那个管子的情况下?
如果是,就看CMOS跳线是否跳反了。
如果不是,就逐个拆到不短路,可正常上电为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客户拿来这块板时,上电后有短路保护,量有一个上管G S极几乎短路,拆掉所有的上管,上电还是保护,拆到北桥旁AGP的供电管后能上电,换了几个这个供电管还是不行,量输出极对地阻值为50多欧。

网友:
VCORE那的上管短路,不能说下管就没问题,断开所有电感测电感两端哪端短路(VCORE还是NB)

网友:
回复 网友C:

vcore 上下管全部拆光,还拆了CPU旁的所有电容,电源管理芯片,声卡芯片,COM口芯片,时钟芯片,断开电感(注:VCORE和NB都不短路))还是上电就保护,IO之前已被换过,应该没问题,因为拿掉AGP供电管后,就能上电,装上AGP供电管就不行,这个供电管也换了一个,没用,再拆什么?

网友:
没别的了拆只能拆NB了

网友:
你说的引起保护的管子应该是显卡的供电管,同时这个管子也为NB,SB供电。在强启的时候这个管子供电是正常的,但是引起SB发烫,在排除了VCORE部分短路,查下VSB3.3和VSB5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引起保护的管子应该是显卡的供电管,同时这个管子也为NB,SB供电。在强启的时候这个管子供电是正常的,但是引起SB发烫,在排除了VCORE部分短路,查下VSB3.3和VSB5是否正常。"

强启的时候这个管子供电是正常的,此时南桥不烫,而是拿掉这个管子时,能上电并出现南桥烫.

网友:
别想了,北桥挂了!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