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宽屏液晶亮2秒就黑屏

楼主(2008-05-25):
联想19宽屏液晶亮2秒就黑屏,指示灯正常~!
怀疑高压板问题,更换后也还有此故障

网友:
是否供电不足?

网友:
查看电源,电容什么的。。。。。

网友:
查看电源电容是否有变化,不行先更换几个看看

网友:
拿块灯管接口一样的屏接上看下

网友:
是灯管的问题  准备换灯管把

网友:
是12V输入,还是220输入.如果是220输入的话,看12V和5V是否正常.可单独用一个高压板测试灯管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