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行幅不可调

楼主(2008-05-25):
该机的故障为行幅度大 ,调节行幅度EW_OUT引脚有一个电压随着调节的变成而变化,说明CPU已经发出控制信号 。应该在放大电路,我已经查了Q414  Q413   Q411   Q412  。C411也查了。D404  D407也查了  。就是好不了,请各位高手指点 。麻烦告知D406  D404   D407   .板子上还有一个D405  。这些管子的代换型号 。

网友:
实际电路中推动变压器的旁边接的一个D405 。但图纸上没有,希望熟悉这个机型的高手指点 。我的QQ:283912980 信箱:SXKC@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调节行幅度EW_OUT引脚有一个电压随着调节的变成而变化-------那就顺着这条路一级级查下去。看哪级没工作就是哪级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也是顺着这一路找,可是就是不好,代换了好多也不行,2058  ,A733  。这些都代换了,我想知道那些阻尼管可以用市场上比较好找的什么型号可以代换
比如D07-15   15000等

网友:
各位大侠,帮帮忙啊。这个机子很着急的

网友:
查到了几个自动S校枕电路的场效应管子坏了
还有前级处理的三极管型号为KSP42 请问用什么代换呢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行幅,CS校正都和DDD型阻尼电路的中点电压相关.遇到此类问题要二个方面都要检查.

网友:
我差了CPU引脚的行幅控制引脚,正常。EW引脚正常 。说明芯片肯定问题了 ,应该在后级放大电路,请问KSP42怎样代换 ?2N5551怎样代换  MUR460怎样代换

网友:
测一下上面阻尼管的中点电压。一般情况在20V左右。
注意下阻尼管(品质要求比较严格)。代换时一点要用反向耐压高,恢复时间快。导通阻抗低的。。高品质快恢复二级管代换。。
     下阻尼。我一般都用MUR860代换。

网友:
这几天我修到的三星CRT大多是高压包和枕校管损坏..还好我D2058进得多..

网友:
CPU引脚的自动S校枕电压

这三个引脚的电压大概是个多少 ?应该不是CPU坏了吧 ,调节幅度电压变化呢,自动S校枕那三个引脚还没有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