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技嘉ga-8i845gv主板开机跑C1自动关机

楼主(2008-05-25):
求助一块技嘉ga-8i845gv主板开机跑C1自动关机
1,3.3V 5V 12V 正常
2.CPU供电,内存供电,南北桥芯片供电正常,
不知哪部分出问题啦,请教各位高手
cpu
芯片
cpu供电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芯片正常吗,用3055更换试试

网友:
1、检查CPU散热
2、检查内存部分电路及内存本身和内存槽
3、更换I/O
4、刷BIOS
恩!比较主要的情况。

网友:
1、检查CPU散热
2、检查内存部分电路及内存本身和内存槽
3、更换I/O
4、刷BIOS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注意BGA空焊,但楼主说跑C1就自动关机,我就没有见过(我见识还比较少的),打一下阻值吧
还有楼主好像发错地方了

网友(2009-03-19):
刷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