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新手求教联想GJ769F不上电问题

楼主(2008-05-25):
手里有一台联想LXH-GJ796F纯平显示器,起初故障表现为不上电,但接入AC220V大约3-5分钟的时间后即可上电,且使用一切正常(包括开关机)。短时间拔掉AC再接入仍可以正常上电(半小时左右),除非几个小时断电的情况下需要再接入AC等待3-5分钟即可。

请指教维修方向。这个显示器有主动PFC电路,IC是MC33260P。

网友:
由于需要放置相当长时间才可以出现不能上电的故障,所以故障时的相关电压还未来得及测试。
稍后会补充上

网友:
是电源的启动电路故障.........

网友:
先测一下不上电的时候 电源有没有输出?
如果有输出   仔细检查一下CPU供电电路 中的电容有性能不良的
如果没有输出  就检查电源中的 启动电阻 是否变质   等等!
  先把问题分清了看是不是 电源引起的就好修了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我还要多等会才能查,这显示器断电时间短了还不行= =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图,电源电路是主.副电源电路,重点看两个电源电路的启动电路,它的滤波电容失效后,有时一个晚上才开开机呀,有过这种现象.

网友:
电容 不良
版主 是资阳的吗????、

网友:
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现在搁了几个小时了还是可以正常开机的。
记得第一次没法开机的时候我有侧过按键板的电压是正常的5V,是不是可以说明电源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显示器是LG的管,应该是采用的主电源+副电源的供电方式吧。如果按键板有5V电压,是不是CPU的供电也就是副电源工作是正常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副电源的启动电阻也是接在220V或者300V电容正极上的吗?

网友:
如果 确定不是电源的问题   请量下 CPU供电  电压是否过高过低  ?CPU供电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引起怪问题
  要是LZ排除电源的问题 那么检查CPU供电的电容 10V1000UF  等!

网友:
查行电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