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G照片恢复出来后为什么只显示一半

楼主(2008-05-25):
我刚才做了个SD的内存卡的数据,要里面的照片但是我用软件恢复出来后用缩略图看的话全能看见但是要是单打开一个的话就只显示一半这是为什么啊,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RAW模式恢复就好了
如果你没写过东西的情况下

网友:
麻烦版主说下那个模式要用什么软件恢复,恢复的文件是JPG格式的 ,大开以后只显示一部分,不是全显示!

网友:
照片损坏了,软件恢复只能那样了,还有的是分辨率变小 只能通过缩略图显示。 还有你的SD卡是怎么造成数据丢失的, 提示什么格式化? 还是什么,OR病毒破坏,知道原因后才能知道怎么恢复

网友:
客户自己格式化了,没覆盖过,应该怎么恢复呢??

网友:
用什么格式化的,PC DC还是其他 PC格式化随便找个软件就可以恢复的 恢复成功率应该很高, 还有你用什么软件扫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