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RG5643D技术资料

楼主(2008-05-25):
我的显示器主电源控制芯片是STRG5643D日本山肯公司的。在网上查了一下没有它的资料介绍。请知道的赐教十分感谢!

网友:
现在改版后查找比以前方便多了。由于很久没来论坛了。所以没有查找而是直接提问。我看了一下关于STRG5643D的贴子再对照显示器跑了一下线路。发现有点不同。第4脚应是VCC是启动脚且脱机为34V。第一路为通过两个启动电阻和二极管输入,第二路为主电源变压器反馈绕组通过二极管电容和电阻输入。这正是启动脚的特征。第5脚应是误差输入和锁频脚。我看到了SYNC。至于其它由于我不会取显示器主板。其它的功能不敢说。

网友:
5643集成了开关管的,接300V那端就是内部的开关管D极
VCC端断开电压肯定是会高的啊,空载了啊,不能这样开太久,如果供电滤波电容耐压低的会爆
其实你已经看懂了它的脚位了,资料又有多大用。

网友:
给楼主一个链接,就在本论坛里的: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0260-1-1.html

在17楼!

网友:
你的显示器该不会是飞利蒲107S7吧?这款显示器的电路跟你说的基本吻合!

网友(2009-02-16):
AOC 也有显示器用这个电路的

网友(2010-03-04):
谁帮我把6543哪个图纸发过来看看   我现在又一个机器就是用那个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