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求救

楼主(2008-05-25):
请问 HP DV1000的机器开机总是嘟嘟的响,过会能进系统,但CPU的温度一高打开WORD就有两三个键字自动乱跑 ,奇怪了 到底是什么问题那 ,键盘是 新的,会不会是键盘控制芯片坏了,他的控制芯片是不是南桥啊.
cpu
芯片

网友:
键盘的控制芯片不是南桥,是SMSC LPC47N250.这个芯片不好找,上次我有个NX5000的就是他有问题,没有此EC问题就没解决,问题和你的基本一样,我的是打开WORD他自动打字呵呵怪现象

网友:
不好意思你的DV1000键盘控制器应该是PC97551.记错图纸了不好意思见笑

网友:
那看来是的键盘连键的问题了。是键盘芯片

网友:
袄 谢谢 明天换个PC97551好向这是IO芯片吗

网友:
97551是电源管控芯片和97541都通用里面没程序的。

网友(2008-09-21):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发现只要将快捷面板接上就嘟嘟响,拔掉就正常。

网友:
原来如此
学习到了!

网友:
开机总是嘟嘟的响,应该是键盘的事,这种情况在我们维修本本中经常见到,温度一高打开WORD就有两三个键字自动乱跑换个键盘应该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