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求救闪下就灭

楼主(2008-05-25):
碰到一块845GV的板 点POW开关,测试卡闪一下就灭,然后量绿线是1。25V,打ATX电源插口组阻都正常,怕量漏了,试了又试,都正堂,查3。3V跟1。5V都有,CPU供电上下管查了,都正常,为怕不正常,我把供电管全换了,还是一样,闪一下就灭,不知道从何下手了,那位师父跟我说下一步我概怎么去检修阿!~

网友:
查3。3V跟1。5V都有?

是怎么查到的?

这个主板上的1.5V电压不正常会造成一闪即灭。 VRM部分的PWM芯片是否更换了/

网友:
有可能ATX电源问题,换个试

网友:
COMS跳线正确不?

网友:
测试卡闪一下就灭,然后量绿线是1。25V,这就不对头了,要查查.

网友:
可以用手压压IO  试试,如果有发热的话,IO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