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 C区SF异常停止

楼主(2008-05-25):
6E C区SF,总是停在0030
连做两次都是
检查C 区、A区模块组、模块都正常

会不会是C流程不对?

盘的原始故障是不认盘,加A LDR进去检查,A区模块、组都正常,查看1F模块内容,也基本正常

网友:
头有问题的了

网友:
试没有试过A区SF,我碰到过C不过A过的

网友:
A区不认盘,开不起SF哦

网友:
把30关了再跑一下试试

网友:
建议全换C固件做
换了还是这样就关掉30
然后在到A里
如果A还不认盘
加LDR进去看看固件是不是空的
空的话在A里全写一个固件

网友:
我关掉0030
硬盘又停在0030以后的一个流程

网友:
进A不认盘
加LDR检查模块组,模块都是好的

明天去仔细看一下模块内容,看是不是空的

谢谢

网友:
继续精简流程 没用的都干掉 C跑这些没用 90以下留着 只要能把原始固件传到A就赢了

网友:
0090以前的流程全干掉能跑起来呀

网友(2008-08-29):
不是吧!这么强???跑出来的都是怪胎 ,用的起才见了鬼

网友:
我修过的6E的盘经验就是,一般C区里跑不到A区的,一般就是磁头不稳定所引起的.负区有错的.好少有跑不到A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