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14用什么换

楼主(2008-05-25):
我接到845板P114坏,可以用什么换,帮帮忙

网友:
能具体点吗?几脚的,个头有多大,在主板的什么地方等

网友:
8个,在IDE接口处

网友:
是不是内存供电的?????
看不清

网友:
是键盘共电.拆出键盘没5V,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个八脚的场管,一面的四个脚是连在一起的.另外你跑一下电路,有东西控制这个管.

网友:
应该复合型MOS...不用代了,,,,直接飞个5V过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