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偏红色

楼主(2008-05-25):
一台SONY(G420)显示器,其它都正常,只是偏红色,打开盖子后,发现没有可供调色的电位器,请问那位朋友可知道象这样的情况要怎样来处理?谢谢!

网友:
你说的这个问题分2种情况:
1:尾板元件的老化或者视放电路故障.,VGA信号线B,G信线断线.解决方法:逐一排查,并修复,多为尾板有虚焊
2:显象管老化.解决方法:进总线进行基色白平衡调整,如果仍无法恢复,只能换显象管

网友:
显示器在DOS下时,字体的色彩是正常的,就是背境颜色是红色的,启动到桌面的时候,桌面本身的色彩是正常的,是因为底色偏红,造成桌面也看起来偏红色了!

网友:
你把尾板上的视放芯片补焊补一下,另外在到菜单里把三基色设置成自动吧。。。

网友:
正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谢谢各位分享.

网友:
这台机子没有可供手动调整的电位器,焊点也非常好,没有脱焊的地方!现通过修改钳位集成电路的R-IN引脚上电阻的数值,搞定了!谢谢楼上的朋友们!

网友:
相应的线路图片传上来以供朋友们参考:

网友:
电阻的数值还可以修该的吗

网友(2009-09-10):
[code][url]:dizzy:[/url]

网友:
多半是虚焊!
得补焊!
请选择焊丝!

网友:
偏红应该是显像管的问题,调整估计也无法解决此类问题。根据以上跟帖看是显像管阴极有短路现象!

网友:
个人觉得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
你把三抢对换一下,看偏色不,如果不偏,就是三抢的某个电路出了故障,如果偏色,就是显相官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