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超级掉电维修求救

楼主(2008-05-25):
这次接个T40,要搞疯了,单用AC,XP进度条刚要出现时,掉电,单用电池刚要出现XP桌面掉电,两者同接刚出XP进度条掉电(但此时如果电池在充电,可以正常多跑会儿XP, 电池电充满了,开始掉电)
维修过程:从一个好板上换下了所有的场管,主要电容,IC全换,南,北也换了,显卡没动(肯定不管它的事).还是一样的结果,已经修崩溃了

附注:以前就修到过类似主板,当时一个蓝快返修板,客户正常使用中突然出现了掉电,接件后发现随便怎么弄,刚进XP桌面就掉电或GHOST一开始就掉电.当时也换了所有的板件,没修好.

这里麻烦有过类似维修的高手提点一下吧..哪怕提示也先谢谢了.

网友:
先不上壳点机器,摸摸有没有芯片发烫严重的。
用手压各个芯片,检查脱焊,看看故障会不会突然发生,尤其是 南,北桥。重点检查

网友:
拿就是你的显卡的问题了,后续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