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保护! 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 问题

楼主(2008-05-25):
我有一台联想LBX-F17069HB显示器开机有瞬间高压,然后就保护了一直这样循环, 断开B+就不保护,不知道 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有谁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请大家帮帮我啊

修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后来我查到是高压包的问题   我断开B+负载接在行管上,灯亮电压也正常, 然后换包上去.也不再保护都正常了.然后稍微调下聚焦

网友:
把高压板的过流保护脚接地试一下啊

网友A:
查下行振荡IC的X射线引脚电压是多少,以及二次电源稳压反馈回路的电阻和电容.你描述的现象己经是X射线保护电路起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行振荡IC的X射线引脚电压是多少,以及二次电源稳压反馈回路的电阻和电容.你描述的现象己经是X射线保护电路起控.

CRT  ???

网友:
检查二次电源管、行阻尼二极管。

网友:
这是液晶专业区,应该到CRT版块去发帖

网友:
谢谢各位了只是发错了地方请见谅

网友:
二次电源高低,CS电路好坏,行电流大小

网友:
修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后来我查到是高压包的问题   我断开B+负载接在行管上,灯亮电压也正常, 然后换包上去.也不再保护都正常了.然后稍微调下聚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