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灯液晶拿掉一组只剩两灯会如何?

楼主(2008-05-25):
机器型号:DELL E173Fpb,是明基代工的,电源高压板是48.L0J02.A12,同样是坛子上的1451
原理图
。
故障现象:开机绿灯闪
检修过程:
一、开机去了四灯管,故障依旧。
二、断了往高压电路去的PF751(3A 125V),绿灯不闪了。
三、依次测试C5707,发现有一个击穿(Q740),拆下它暂不装代件。
四、焊回PF751再试,绿灯再闪。
五、拆了Q743(FU9024N)出来的供电回路电感L752(等于断开击穿的C5707所在高压一路供电)再试,绿灯不再闪,装回屏,只插有高压的两根灯管,另两根不插。试机,发现屏能点亮(当然只有下半屏较亮上半屏较暗),但只亮一两秒钟就灭掉。
故障还未完全排除,还需进一步检修。我想问的是:
1、四灯高压一样么?若只用两根灯管可行否?比如只用上下两灯?
2、亮一秒是因为存在保护电路么?
新人发帖,盼解答,多谢!
DELL

网友:
1451带有平衡保护
也就是说:如果四灯中有某一个灯管未亮都会出现屏幕闪一下然后黑屏!
首先你要确定是电路引起保护,还是灯管引起保护。
灯管还是电路板很容易区分,
因为机子上有四组,而且你现在也还能点亮一下。
可以一个一个进行测试,方法就不用我细说了吧!
如果真的是有灯管坏了,也可不换灯管,去掉一组继续使用,只是屏的亮度会暗一些。
且体方法你找一下论谈里的一片去除1451平衡保护的贴子,
直接改一个两灯的高压板也能解决问题。
[
]

网友:
只用两根也是可以的.只是没有四根亮

网友:
进一步检测了,高压其中一组的两个C5707都击穿了。现在想着代换了。
没备件,修起来麻烦。

网友:
那去把过流保护脚短接啊!在不行就用高压板换啊

网友:
只用两根灯管当然不行,高压板有反馈电路会检测其他两根灯管的,会亮一下然后暗屏或者黑屏,最好还是全面检查,不难修的。

网友:
电源指示灯绿灯闪烁说明显示器电源负载存在短路现象,造成电源重复启动,重复保护而表现为指示灯绿灯闪烁。你断开短路的5707一组后,电源短路点解除,所以指示灯就不闪烁了,就可以正常开关机了。但因为高压板只有一组工作,所以背光亮几秒后灭掉。解决方法:把损坏的一组修复或更换通用高压板解决。

网友:
多谢各位回复,今天快递送到了C5707。换上损坏的两个C5707,接好四支灯管试机,发现屏幕还是会亮一下然后黑屏,但绿灯不再闪烁,难道灯管挂了?要不就是损坏的C5707周边还有别的元件坏???

网友:
用疑似故障一组灯管(两支)插在未损坏的一组高压输出上,屏可以点亮另半边。证实四支灯管正常,故障还在损坏两只C5707的一边,现在绿灯不再闪说明没有过载短路了,但还是产生不了高压。反馈电路亦不能正常工作。还换了FU9024,依旧无高压,晕倒,修不好了啊?

网友:
两只高压线圈是否型号一样,如相同建议互换试试,也许是一只线圈坏了,同时注意线圈附近两只电容。

网友:
高压线圈是很难损坏的,重点检查C5707,FU9024,两边的电路是对称的,可以用万用表来对比法测量.

网友:
多谢各位回复。
FU9024和C5707都换过了。驱动FU9024的两只小功率管子(H945&A733)在路对比测试,没有问题。
我也只能怀疑高压线圈了,昨天快递送到了两只线圈(19.26048.001),换上去后还是没有高压。高压包旁的那两只电容倒是没换,不过电容(27J 3KV)若出故障不会两只同时吧?按理副边出问题的几率不大呀?C5707负载电阻和振荡电容都没有问题(电阻在路对比测过,电容拆下测且互换)
难道得换1451?

网友:
檢查無極性方型電容 MKP .22 /160v or 250v ~

网友:
我前几天就发过一个贴,说过这些BENQ的通病解决办法:
换掉所有的C5707/Fu9024N以及.22u高频电容,最后加焊各个高压线圈的每个脚.

网友:
其实论坛上对这个故障不知讨论了多少回,但不管怎么讨论,最终修好机器了,无非就那几个元件和问题:
C5707 FU9024 801保险 0.22电容 高压线圈虚焊~~~~~~~

网友:
我现在的维修过程是:
1、开机闪绿灯保护,拆下2Pcs击穿了C5707换新不再闪绿灯亮一秒即灭。
2、换FU9024故障依旧。
3、加焊坏C5707一边的高压包,故障依旧。
4、拆0.22u/250V(前面弟兄说的方电容即我说的振荡电容)测试为良,不放心和另一边的交叉替装,故障依旧。
5、所有玻壳二极管或稳压管全都测试过,为良。
6、换了坏C5707一边的2Pcs高压包,故障依旧。
这个升压电路并不是特别复杂,能换的MS都换了。打算换板了,板都买回来了,因数据排线过短及定位柱的原因还是没换,虽然测试了可用。
最终只好将1451的15脚接地将就着用先啦。

网友:
雖然說~這種機率很小~~但是我就遇到一台BenQ 17 QT73
檢查了所有零件~多沒問題!~ㄧ開秀ㄧ下BENQ就黑屏
結果~是一組燈管~故障!~
修了N台~BenQ ~第一次遇到是燈管故障!~

网友:
亮一下就灭,还有可能是高压板虚焊的,液晶的高压板虚焊不是很明显,你仔细看一下,要是不太放心你还是补焊一下好,我以前也碰到几次这种情况,补焊后就OK了.

网友(2008-07-14):
黒幕,我发現c5707(上面那组)损坏,換了MJE13007(代用),0.22uf/250V电容和3A保险.关机出現白幕.再檢,0.22uf电容,上面兩变压也发热,Q753(c945)脚变棕色,和Q752(A733)一起折下.兩都損坏,換上c8050和s8550代用(BC腳不同位).5秒就黒幕.再开也是5秒就黒幕.
电源灯绿色.
坛子上的1451原理图怎樣才能去到.
望各位能人赐教,再下去应是那里坏了?
[
]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容易出现固障的件全都换过了。有没有可能是哪些小电容,小电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