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360D不能开机!

楼主(2008-05-25):
我先说说这本的由来,是邻居的一个同事,在她的一个朋友手里买的.买回家后放了半年.竟然不能开机了!

起初的情况是开机报警,一长 三短 三短 一长.

我更换过内存,问题依旧.

接下来拆了所有外设,PC喇叭保留.开机成了三短 三短 一长

再把所有外设接上,之前的一长就再也没了. 始终为三短 三短 一长

各路大侠指教一下吧!

网友:
光板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还响,如果还想就用手按着北桥或显卡再试试(问题可能比较严重)。如果不响就把各个外设如光驱等一个一个的装,而且每装一个设备开关机一次,直到再报警。然后换掉报警前最后装的那个设备。

网友(2009-01-08):
是不是那里没有插好呀

网友:
应该是哪里接触不良

网友:
你现在搞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