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的液晶显示器有无价值,

楼主(2008-05-25):
刚接触液晶,有旧货的朋友推荐收一些坏的做配件,不知道它的板子通用的机会大不大,是不是一种机型只能用这一种,在有屏坏了这个机器收大约多少钱。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旧板子通用的机会不大,通用机会大的是通用板,如乐华等

网友:
屏坏的 大概要值多少钱? 真的 那位师傅说下 的确我也想知道

网友:
怎么说呢 那几个配件值钱? 说下

网友:
液晶屏太容易破了,真没有显像管的耐用。

网友(2008-06-26):
NT7166FG-003看有他吗 是屏上的 买给我

网友:
我收都是50---100之间.高了就没有意义了.收来也就是拆几个屏上的芯片和驱动板零件.高压板.外壳.........灯管..呵呵..............也值吧..
维修时有配件修速度快..客户不信你的技术高才怪(在我们眼里是没有什么技术
)

网友:
我收个LG17的,屏坏了,100元,电路和高压一体版都是好的,不错

网友:
有旧货作备品当然好,对维修有帮助,但大多数配件不是通用的。

网友:
配件用不了几个,主要是充家底,50收可以.多了就没用了.

网友:
屏坏了 板子留着可以拆元器件或者等碰到同样的机器 板子修不好的时候 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