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05-25):
忘记拨电池,洗过主板后点不亮了,!,,用主板检测卡检测,RST灯常亮,数据灯不亮!
请教,问题出在那儿?

网友:
你洗干净之后有没有干呢,还有你的电压,是否正常呢,一样都没有说如何~~~~~~~~~~~~~~~~~

网友:
呵呵,有意思,  我等待答案,  会不会洗掉了一两个电阻,或者南桥挂了

网友:
洗板不下掉电池,一般就把SB洗“掉”了。

网友:
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