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LFO4OB能用49LF004A代替吗?

楼主(2008-05-25):
来自: 上海
求助:49LFO4OB能用49LF004A代替吗?
求助

网友:
能代用,只要是系列相同,比如说49代49 ,39代39的,还有和M数相同就可以啦002或020
[
]

网友:
来自: 上海
谢谢,FWH 和LPC是什么概念啊?

网友:
FWH是固件中心,是FIREWARE HUB的简写

网友:
FWH是BIOS+BIOS内部的软体+与BIOS相连的总线,总称为FWH(firmware hub

网友:
49系列的BIOS多在LPC总线下工作,

网友:
来自: 上海
一个是FWH 一个是LPC这2中用编程器刷好后在主板上工作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可以的,只要同电压的情况下都OK

网友:
来自: 上海徐汇区
代换好了,可以代换。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关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