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显存不用钢网可以做的吗

楼主(2008-05-25):
我试了下,手工植珠,可一吹就散了,再小的风也不行,哪个高手能给个建议啊

网友:
应该不行,手工的珠不平。

网友:
做显存的钢网不能加热,那买了有什么用啊,不知道哪里有的卖可加热的显存钢网

网友:
可以手功作,风量2-2。5温度在4档

我手功作过一个显卡GPU,显存,只是花时间比较多,一个显卡GPU用了5个小时,没有钢网的情况下。

网友:
你有没有涂猪油?
珠子当然要先粘住.

网友:
植珠不用加热钢网,要买120元的台湾膏用。
所有芯片都可以在没有钢网的情况下植珠,只是比较花时间。

1,焊膏台湾的,
2,钢网不要买通用的。
3,风枪的风档为2 ,温度为4 这个需要跟根你的枪来小调一下。风枪头要拆下来

注意:膏要淡,不能厚,下好珠后取出钢网,在加热。
本来作了一个频频发上来的,但是不清所以没有发上来。

作成功了记得存100元给我^-^

网友:
喔 ,猪油是一定要涂的,原来要把风枪头拿下来的,我没拿,怪不得珠子会动掉

网友:
可以不用钢网,但要手工一个点一个点的点上去时间长,怕珠散可以不用风枪吹,用纸巾在锡炉上装

网友:
当然可以做,只不过会慢一点而于,会吹跑,是你的助焊膏放得太多了

网友:
用锡膏刮....直接在钢网上吹就行了.简单

网友(2008-07-06):
当然可以做,我就见过别人手工一个点一个点的点上去!

网友:
你看过工厂的刮锡膏吗??学他们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