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748打印机问题

楼主(2008-05-25):
HP3748打印机已正常使用3年,最近接电脑无法打印,电脑与打印机无法建立通讯,电脑不是死机就是关机(触摸南桥很热),而脱机打印自检页却能完成。电脑是没问题的,因为我另一台HP2368打印机与此电脑连接通讯打印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徐品权 -10

网友A:
打印机接口电路有问题!打印机不接电脑开机自检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自检没什么问题可以折主板清洗一下,前几天修的一机子就是不联机,结果清洗主板OK!
楼主可以试一下按住打印机上的按键不放迅速开关盖子四次看一下能不能打出自检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接口电路有问题!打印机不接电脑开机自检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自检没什么问题可以折主板清洗一下,前几天修的一机子就是不联机,结果清洗主板OK!
楼主可以试一下按住打印机上的按键不放迅速开关盖子四次看 ...

可以打出自检页的,就是连接电脑就死机或关机,无法建立双向通讯!我之前因为这打印机USB口通讯问题已经烧了块主板了!现都不敢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