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600和K8T890奇怪故障,版主急救

楼主(2008-05-25):
KT600-A:可以正常启动,以前总是死机重启,后重新安装系统过程中发现,如果一直在自检画面下或者BIOS画面下也可以一直开机,但是只要设置成光盘启动,装系统,一出现安装画面立刻重启,我怀疑是CPU供电问题,虽然电容都没有鼓泡我还是全部换掉准备试机,不知道思路对否?内存显卡电源全部试过没有问题。
K8T890-A映泰:故障现象不定时死机断电,而且断电后机箱里面有类似救护车似的报警声,必须拔掉电源插头才能再开机,重新安装系统才发现,根本安装不下去,一到安装界面,文件还没有复制完就断电然后跟救护车一样的声音,拔掉电源在开机才行,
请版主指点一下,

网友:
测试卡都是只走到26就不走了

网友:
KT600-A的机器换个硬盘试下,以前也硬过一个这种情况的机器,电源,硬盘都出问题了,一进GHOS画面就重启,既然电源LZ换过了,再换个硬盘试下看

K8T890-A的主板先换内存试下,不行的话就刷个BIOS

网友:
KT600最好换个硬盘试,另请注意462针的CPU有问题也会出现死机等现象,有条件的话,连CPU一起换掉

K8T890,应该是温度过高断电报警,首先检查U温度是否过高。如果U温度不高,那就是主板温度监控电路出问题了。如果U温度高,检查U散热系统

网友:
KT600我给他换了一个KT333的主板,用原装的U和硬盘,显卡,在装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一定是主板的问题,因为那个硬盘我用效率源USB终端测试过完全没有问题,

KT890-A9映泰主板,CPU散热没有问题,但是北桥发现扣着散热片,用不了10分钟就很烫手,所以怀疑是北桥有问题了,我想再主板上找个温控芯片给他拆下,发现居然没有这个芯片,或者温控芯片应该是什么型号,请版主再指点一下

我发现这个映泰主板真的质量不是很好,K8T890我每年都要给那个客户修一次
第一次:跟这次的故障一样也是报警断电,但是当时只是给南桥加了散热片和风扇就搞定了,第二次是不认内存,刷BIOS解决,第三次跟第一次故障现象一样,但是南桥我现在拔了风扇他温度也不高,就是发现北桥现在很烫,我给他加了一个风扇开机测试看看,一会联系。。。

网友:
是K8T90-A9映泰主板,有两个显卡插槽,一个PCI-E和AGP,所以一会再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很明显是cpu散热不良

网友:
楼上的没有看我的帖子啊,不是U的散热问题

网友:
这个论坛真是很热闹,看来还是加入VIP好了,这样问题可以很快的解决

网友:
如果北桥非常烫,那你就不用去找温控芯片了
肯定要断电保护

北桥非常烫手的话,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
版主K8T890这个已经搞好了,散热问题,我加了一个风扇,同时把显卡和U的硅胶都换成新的了,
但是KT600这个单独给内存的时钟芯片很烫手,这个型号是ICS 93738AF,我手头没有这个型号,不知道用什么可以代换,另外CPU两项供电,一个1.65V,另一组是1.60V不知道这个正常否,我见过都是一样的供电电压.请大家拍砖.

网友:
主板正常工作时,时钟芯片的温度是有点高的.应该属正常

网友:
版主K8T890这个板子开机一天也没有事情,但是只要你运行一些大的程序或者游戏,几分钟就自动断电并且机箱内部传来救护车似的报警声,这个有点难度了,测量都正常

网友:
也就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成那个样子了

网友:
KT600的板 先看看CPU是不是认到正确的频率  K8T890-A 难说

网友:
夏天来了,我喜欢在电脑里加小风扇.南桥一个,北桥一个.显卡本来一个再另加前后一个.硬盘一个.内存也加了一个.呵呵,

网友:
晕,不是散热地问题,K8T890这个板子,只要开大游戏或者大程序不出30秒就关机,并且机箱内部救护车似的报警,我吧南桥北桥都加风扇都抹上硅胶,这次能开一分中多点但还是关机报警,是不是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
供电不足吧,换一个好一点的电源.

网友:
换内存试过吗 ;硬盘不稳定也有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