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龙W260S不亮机,请教

楼主(2008-05-25):
信息:代码d903

北桥北做过(在外面修过,不是自己做的)
电流1。点a

在线等

补充:
集成显卡

代码跳15步

电流1。0几裸板
风扇1。1几

网友:
楼主能再说详细些吗?比如独显集显,代码大概跳多少步,电流1.点a是裸板还是有风扇?具体跳变情况是怎样等等。

网友:
补充:
集成显卡

代码跳16步

电流1。0几裸板
风扇1。1几

网友:
裸板1.0几的话差不多该亮了呢,你说的这种机型我没接触过,不过有碰到AMD版的神州机器,在北桥和屏线接口中间的电路中还有一个芯片。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这样,要是直接进北桥的话再打一下内存槽的阻值吧,可以间接的看看北桥做的是不是失败了

网友:
我的也是AMD的!!!!

那个芯片是什么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里,我也不知道你说的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不行的放跑跑线路吧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rar

网友:
楼上的直接把图传上来不久的了

还要发附件
我晕

网友:
我也想把整个图纸都给你啊,可我自己也没有,就那一点也是前些时候论坛里的兄弟给的呢(惭愧,没经验值,下不了啊)。还有就是原本想复制上来可总是不成功,不会搞。不好意思,让楼主破费了

网友(2009-02-01):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