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LFT不能保存BIOS

楼主(2008-05-25):
GA-8ILFT主板不能保存修改过的CMOS,主机断电以后,每次都 要按F1.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1:换电池
2:测量跳线帽有没有电压,没有就检查跳线到电池正极的电路

网友:
1:你的主板电池没电了
2:换晶体,和电容
3:SB

网友:
换电池和修CMOS电路 ,不行就是SB

网友:
开机按F1不是不能保存BIOS  你在BIOS里把软驱关掉保存退出就行了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电池是3V的,是新电池,跳线帽之间没有电压值,那是哪 里的问题?

网友:
跑下线路哇!看CMOS电路哪个元件坏了!SB坏的机率很小.

网友:
南桥坏的很少,大部分是南桥虚焊,当先要排除CMOS电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