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杂牌惹的祸

楼主(2008-05-25):
今天翻出一块收来的 赛风 845的主板,准备安装到机箱里去。

可发现当XP安装程序准备复制文件,尤其是读到CDAUDIO.SYS文件时,要嘛提示该文件无法复制,要嘛就干脆直接蓝屏。

更换过:CPU、内存、显卡、电源、硬盘、80芯数据线、光驱、光盘。这已经等于全部配件已经更换过了。

怀疑故障就是在主板上,于是:更换CPU座旁边的两个大的16V 2200UF电容,无果;继续更换6个10V 2200UF电容,故障依旧。吹下AC97集成声卡芯片,还是不行。

该故障板能正常开机点亮,硬盘和光驱都能顺利检测出来,并且用分区魔法师对硬盘进行分区都没有问题。

现在出现问题在几处地方:当安装光盘在预读安装文件时(也就是还没有出来中文的安装界面)提示找不到XX文件(不是同一个文件),安装结束;有时在这个过程中会死机掉。大多的时候会在这个过程结束,后面的中文安装界面时蓝屏,或是在开始复制文件时就蓝屏。

用Ghost安装盘,在不同的地方也会出错,不能正常还原系统。

已经实在没有办法了,请高手指点。

-----------------------------
已结贴

网友:
查内存部分的工作条件
用示波器看一下内存部分的供电是否有毛刺

也查一下主板其他部分供电

网友:
我有块815的板子,毛病与楼主的类似,也是安装不了系统。但不是蓝屏而是不往下走了,也不死机。很显然我这个不是内存供电的问题,SD内存的供电是由ATX直接提供的3.3V,而且电源也更换了好几个了。因为不支持CR850,这块板子有刷过BIOS,也换过6.3/1000电容,现在可以支持CR850,但是U却莫名其妙挂掉了。

现在还是怀疑BIOS的问题,但是刷新后都正常可以支持CR850了,刷回来再试试看

网友:
楼主尝试一下外挂硬盘直接拷贝GHO。。。。

有时候就是会出些奇怪的故障。

直接挂第二块硬盘Ghost试试看。。

网友:
装系统出现蓝屏,可能是内存指令有错误,这种可能性比较打,线进DOS用Mentest测试一下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直接用硬盘拷贝安装,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我看bios的面最大,一定要刷,再不行换时钟芯片

网友:
进COMS设置,把USB设备,网卡设备,声卡设备等,都关掉.

网友:
晚上又找到另一张XP安装盘,版本不同的。

故障现象还是同上。但是这张光盘读到cdaudio.sys文件比较后面,就是要稍微等一点时间才读到这个文件。前面都很顺利能读过来,但是一读到cdaudio.sys文件就蓝屏。

看样子这主板对这个文件是非常的厌烦?

网友:
晚上换了一块型号相同的IO芯片,还是老样子

换了一块型号相同的BIOS芯片,程序还是从原来的芯片里读出来的,还是老样子

现在最主要郁闷的是,为什么非要读到cdaudio.sys这个文件才会有错误提示或蓝屏?
敢想,只要这个文件在最后,肯定蓝屏也在最后的时间出现。

这是为何?脑袋都想破了。好象是中毒了一样。硬盘都已经换过了,每次安装之前都快格C盘的。

网友:
下午最后在CMOS中,载入厂家默认的安全设置方案,然后再把CPU的1、2二缓存给关闭掉,再进行光盘安装。结果居然可以读cdaudio.sys文件了,最后能读到100%,只是速度嘛,超慢,这个没话说的了......

最后再到CMOS中将CPU的1、2级缓存打开,再从光盘进行安装,还没到中文的界面就已经蓝屏了

现在估计有几种情况:

1、CPU与内存之间的线路有问题

2、CPU座虚焊(不是贴片)

3、内存插槽旁边的贴片元件有问题

有个不明白的地方,是不是CPU的缓存有专门的线路到内存插槽的?谁有这方面的图纸吗?

网友:
找好的系统硬盘试,问题可能出在声卡附近.

网友:
典型的主板运行不稳定,首先看内存供电,再就是参考电压,CPU MOS温度,如果都正常的话当然要更换下CPU旁的电容,再不行的话在主板的背面用N个贴片电容加在CPU滤波电容的两个脚上,也就是并上几个小电容的意思,有时可以解决问题,有些主板工程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有用的话请顶下,哈哈

网友A:
这块主板终于被自己搞定了。再说下最后的过程吧

故障点是北桥附近一个贴片电阻坏了,型号为:39X。

现在安装系统不再蓝屏,上P4 2.4G也能正常使用了。

当时上P4 2.4G的时候不正常我已经想到可能供电不正常,但没有这方面做,可惜走了弯路。

网友:
内存有没有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主板终于被自己搞定了。再说下最后的过程吧

故障点是北桥附近一个贴片电阻坏了,型号为:39X。

现在安装系统不再蓝屏,上P4 2.4G也能正常使用了。

当时上P4 2.4G的时候不正常我已经想到可能供电不 ...

楼主很厉害呀居然找到这个坏电阻。。。。。。

网友:
我昨天搞的一块是内存不能进系统,启动就说文件丢失请重新安装.楼主果然厉害,这么细微的东西都找得到

网友:
最好能说说。找出这颗电阻的过程。是目测还是。。。。

网友:
顶,厉害哦,是的,是怎么找到这个故障点呢,请楼主不惜赐教

网友B:
一般读文件不过都是由于内存引起的,不过这个问题是北桥附近的电阻坏了引起来算起来也和内存有关系,毕竟内存由它来管理哈!!!!!!!

网友:
是啊!楼主请说一说你是怎么查到这个电阻坏的呢?

网友A:
哎呀,小弟不才啊。电子技术太差了,以至于前面走了这么多弯路

那天做最后一次研究了,故障说明书都已经打印好,如果搞不这块破板准备打入冷宫。

其实上次有次已经弄好过的,其过程是加焊北桥附近的贴片元件,再更换了CPU插座中的贴片电容,根据这个思路想北桥旁边的元件还有可能有问题。
电容手头上没有好用的万用表可以测量,只好测贴片电阻了。幸好这次运气好,这死耗子让我给碰上了。测量该电阻时,数字表读数为1,跟旁边的同型号的电阻对比可以得出了,是很不正常的。

网友:
好象没什么思路,  经验之谈 ,也得顶一下, 有时候有些东西是没思路的 ,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主板终于被自己搞定了。再说下最后的过程吧

故障点是北桥附近一个贴片电阻坏了,型号为:39X。

现在安装系统不再蓝屏,上P4 2.4G也能正常使用了。

当时上P4 2.4G的时候不正常我已经想到可能供电不 ...

头疼哦,千奇百怪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修板真的很考人耐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呀,小弟不才啊。电子技术太差了,以至于前面走了这么多弯路

那天做最后一次研究了,故障说明书都已经打印好,如果搞不这块破板准备打入冷宫。

其实上次有次已经弄好过的,其过程是加焊北桥附近的贴片元 ...

比我强多了,让我碰上基本没治,扔了得了。

网友:
佩服,这样细小的元件故障都找得到,要是我早扔了.

网友:
能找到一个小电阻的问题,确实是不容易啊

网友:
这么小的电阻都能找到,楼主的真经修到家了,这么小的东东找到了,真太有材了

网友:
LZ的耐性真好啊,不容易,学习啊

网友(2008-06-28):
有碰到过因为内存接触不良导致ghost失败的:当ghost完成后第一次进入系统过程中提示系统某个文件丢失,然后无法进入系统,重新插拔一下内存条后即可正常进入系统了。

网友:
来拜LZ的```太细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读文件不过都是由于内存引起的,不过这个问题是北桥附近的电阻坏了引起来算起来也和内存有关系,毕竟内存由它来管理哈!!!!!!!

好象明白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