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71G+

楼主(2008-05-25):
有人修过C5707  FU9024N  0.22/160V   IJ.26048.01都没有坏发现Q811短路[TO6/554]有高压板[T06/39]代用可以正常,但不久就回来谁有修过的告诉我一声谢了急呀?

网友:
Q811短路[TO6/554]有错是T06/54

网友:
Q811i什么东西?TL1451的电路修得多,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Q811是FU9024N的驱动吧形号是T06/54小三极管

网友:
你说的Q811是什么管  是什么用途的

网友:
修71g的高压板,只要将坏的东西全换了,然后将高压部分全部补焊一遍,基本上问题不大了,能顶上好几个月的。坏的相对多的东西有,c5707,fu9024,保险,0.22u的电容,虚焊。基本上是这几个

网友:
普通故障我修了1百台左右现在可以用但有异常的声音

网友:
我也遇到呀!!Q811 小的三極管 造成9024也短路!取下量又沒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