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入的大滤波电容问题

楼主(2008-05-25):
其中一个电容坏了,是330UF,手上只有220UF 代换是否有问题?哪位师傅能指点一下

网友:
换了功率变小,效果变差。

网友:
谢谢张老。两个电容容量不一样会不会更容易坏电容?

网友:
不一样就很危险。

网友:
晕,客人急用,就先换上去了 :Q

网友:
这样子搞法,容量小的那个会爆嘀。

网友(2008-07-28):
会导致电解电容器中点电位摆动,容易损坏电容。

网友:
楼主老大,你应该找个电容耐压高的,也就是电容外壳标着的电压值比原来坏掉的高的,这样换没事的

网友:
两个要一样的  小点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