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知名品牌本机,高压条故障 求助!

楼主(2008-05-25):
Trans笔记本,开机亮一下后,屏暗,系统正常启动,典型的灯管不亮,灯管应该是正常的。打开后高压条很复杂,指示灯全在上面,不好换通用的高压条。打开后开机屏幕就一直亮,装好后就亮一下,不知道怎么回事。高压条没有被压变形,热量也不是很高。

高压条变压器有吱吱的声音

网友:
你测一下线上那一个是管亮度调节的,开机后测按FN+亮度调节按键,看电压是否变化,如果有就确定是这一根了.把这一根接到高压板的ON\OFF上,电源和地线全接好应该能亮.

网友:
对了上面说的是用通用的高压条接线的方法,你原来的高压条已坏.是高压包坏了,有局部短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变压器有短路的地方,变压器能换么?因为这块高压条上有别的电路,接口也不一样。

网友:
多换几种包试一下,有些参数接近可以代换的。

网友:
外接个测试灯管看看是高压,还是 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