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的板子档显卡

楼主(2008-05-25):
七彩虹C.NF4G7    这个当时是档C1 查的时候是内存的供电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解决好后 又出现啦当显卡  内存过啦。   这个板子是集成的显卡  我插上一个好的 PCI的显卡  也不跑不过   这个问题杂整   他的集成显卡芯片是在SB里 还是有单独的显卡芯片。  指教下  ....又的话是不是必须摘除集成显卡才可以上PCI的显卡

网友:
刷BIOS或拆了网卡看看~~~

网友:
这个主板的BIOS找不到呀

网友:
http://drivers.mydrivers.com/download/146-58408-Colorful-C.NF4G7(Ver1.4)-BIOS-1008/

给你地址。..对不对就不知道了.你看下

网友:
帮你下了.你看下对不对...

网友:
档显卡.DEBUG出现什么代码.有可能还是内存方面的故障

网友:
但是我拔下内存跟插上内存跑的代码不一样的  难道这样不可能排除内存这里的故障吗

网友:
显卡集成在SB里?        应该是NB吧!

网友:
它集成于北桥,借的是内存做为显存,看一下R G B 阻值对吗,时钟,场 行 的如果没问题,刷bios,再不行进coms里看看设置对不对,

网友:
袄   知道拉   那就是说NB的问题现在   那样是空焊  加焊下是不是就可以OK

网友:
空焊出现的故障最打击人     我会加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