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tek硕泰克 KT600的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8-05-25):
客户拿来一块 Soltek硕泰克 KT600的主板  CPU是462当时是总是自动重启  开机10秒左右就自动重启   (软件故障已经排除) 后来直接来狠的 直接不跑码啦
点开关后CPU风扇 狠又规律的转几下 然后停下 在转几下又停 很又规律....也不会死掉(原来风扇转动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诊断卡也是4跟横杠 闪动 狠有规律的闪动
  当时以为是供电的问题但是查后 发现各项供电都是正常   现在没思路 老师呀来给我理下

用的是 VIA的芯片组  却用的是 ICS的超频芯片   这个芯片感觉温度过高点(它的问题???)
  因为是顾客的板子我不太感随便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逐个来查。
给你个大致检查位置:
供电查CPU、内存、显卡、南北桥供电。
上假负载测试CPU、内存、显卡、PCI时钟。
主复位(PCI、AGP上)、CPU复位等

再说就没边了,论坛搜搜帖子吧,多得是

网友:
像462这样的板子,应该注意监控芯片的存在,很容易出问题哟

网友:
监控芯片??在什么位置

网友:
我觉得说的是电源管理芯片,或者叫温控芯片吧.

网友:
建议

总重启,像是主板数据的事,或是cpu温度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