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显示器成这样了还能修吗?

楼主(2008-05-25):
是另外一台。。黑得好像屏幕發苺一樣。。

但是還能隱約看得到現實的内容。

网友:
自己沙發。。不知道是屏坏呢。還是。板子坏了!

网友:
难说!点下屏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屏坏的机率较大。在判断是不是屏的问题,使用通用板点一下马上就知道了。程序不对的花屏和屏线接触不良的花屏,其现象还是有很大不一样的。

网友:
检查屏线是否接触不良,不行再换驱动板试试。再不行就是屏挂了。

网友:
估计是屏上的行列驱动坏了,有没有菜单,看菜单是不是正常?点屏试试吧!

网友:
图中的这个问题不好说了,点屏看看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网友:
估计是屏上的行列驱动坏了!!

网友:
我是新手,不知道大家所手的  "点屏"  的意思是什么?
请指教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如果  "点屏" 都不知道是 什么意思的话那就建议你先去学学吧,这也不是论坛上给你说几下就可以搞定的,要不都会修显示器了.

网友:
我發到聯想維修站去了。。
聯想維修站說屏坏了。。要換的話。1000元。。
PS:很黑的說!(再加300能買全新的ACER19寬屏)

网友:
先点亮看下调节菜单有没有问题,再换通用版试试,应该可以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