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7液晶偏色问题(明基代工的)

楼主(2008-05-25):
今天修了台液晶,顾客拿来的时候是高压板问题,不能正常开启,等我修好了,能开启了,发现画面偏色,偏蓝,怎么调都不行,工厂模式也不行,显卡换了,连接线换了。OSD菜单的颜色倒是正常。求助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
查一下屏线,应该是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屏线换过,同样故障。
换主板试了试,正常了
是不是程序出错?我手上没有编程器,没法尝试

网友:
还是菜单没有调好,"色彩"一项里有多种设定~~~~~~~~

网友:
还有一种原因就是DA芯片虚焊,可以补焊一下试试。楼上说的也很正确,显示器RGB三色的亮平衡可以调整,不过需要耐心。

网友A:
菜单正常,查RGB输入平衡电路,75欧电阻,那三个二极管,BENQ的东西爱烧那几个小东西。不行补焊DSP, ,程序出问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这个问题对于BENQ来说

网友:
更换驱动板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明基的  可以进工厂模式中调整  细心调一下  是可以的

网友:
底色偏蓝主要调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单正常,查RGB输入平衡电路,75欧电阻,那三个二极管,BENQ的东西爱烧那几个小东西。不行补焊DSP, ,程序出问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这个问题对于BENQ来说

后来查明 二极管出问题了。
感谢大侠。
再顺便问下:
DSP指的是哪个芯片?
DA指的是哪个芯片

网友(2009-12-04):
偏色(偏红除外,红和粉也有可能是灯管....嘿嘿)先要排除显卡问题......以及人为进入颜色调整模样

(1)屏线!!!!
(2)VGA接口信号电路--->主芯片,是否正常!
(3)排除以上两点?确定的话,刷下程序.
-----------
偏色基本都是板的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个好的驱动板来点屏,先定下来谁的问题,然后再具体测量...

有些主芯片注意散热,可以加个散热片片~~~~ 极多的情况下,好好的补焊(及做好散热)后花屏及偏色及不稳定情况就会排除~

哈哈

网友:
这个啊 是程序坏了换掉就会好的你试试看

网友:
明基是台湾品牌,可以想见,比起国内品牌,售后会差点,不过质量真还不错,个人看法,呵呵!

网友:
我的C996也偏色,怎么弄呢

网友:
那就是三基色上限幅匹配的双二极管坏了

网友:
我曾经修过一台是电流控制电路故障  颜色偏红

网友:
应该是程序出问题了  把24C08重新写一下就会好的

网友:
有点收获。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