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找不到 D1

楼主(2008-05-25):
技嘉GA-8IRX主板,有 D2,但是找不到D1,是本来没有还是没找到?各位兄弟帮忙下,小弟刚学主板
主板
技嘉

网友:
什么D1 D2的??????????????????

网友:
随便找个和D2差不多的二极管换上去就行了
是在内存供电旁边吧,随便找个和D2差不多的二极管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说的好像是cmos电路是吧, 有些板子是好像没有共阴二极管的.再跑跑线吧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