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 跑38不显 谁有修过

楼主(2008-05-25):
我换过T30 的BIOS,是拆机的,不行。加热过北桥 显卡 只是加热目的是要锡球膨胀,但没有加热到锡融化。都不行。
还有加焊过内存槽都不行。
我问过我朋友,他说他以前修过,也修不了,说换了南 北 桥,显卡都不行。
有没有那个修过个种情况的,应该是38不显还是很多的。
显卡

网友:
还有种情况就是那个安全芯片一定要装的! 除非机器本身就没有安全芯片 ,请注意查看一下

网友:
"只是加热目的是要锡球膨胀,但没有加热到锡融化"
这个有作用吗 ? 你不能热着就开机吧!

网友:
今天也在修一台,跑38,换了内存槽,还没好,明天准备换过北桥试下,

网友:
安全芯片一定要装的----是的装上了,如不装都不跳码
怎么这么多人喜欢加焊的?为什么不选择重做下呢?显卡--------加焊是最初判断问题,如有需要才会重做显卡。
"只是加热目的是要锡球膨胀,但没有加热到锡融化"
这个有作用吗 ? 你不能热着就开机吧!----------------不是一定有用,但多数如是小虚焊是可能马上就判断出来的,判断后才加热到锡融,我用这方法修了很多BGA虚焊的机子,但不是绝对的。
今天也在修一台,跑38,换了内存槽,还没好,明天准备换过北桥试下,---------但愿听到你的好消息。

网友:
38好修的。如果刷过BIOS,量一量每根内存PIN的对地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