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号用数字万用表如何测交流电的电流大小?

楼主(2008-05-25):
请问号用数字万用表如何测交流电的电流大小?

我有一个dt9205A+ 的万用表  (同附图的外观差不多),用来测一个输出为5.25V 550MA的适配器的电压和电流(型号:P-001B-B488联想手机充电器),我知道这是直流电,且测得的数据正常(电压和电流),  但又测一个输出为+32V 1560MA的电源适配器(型号:AC POWER ADAPTER 0950-4476,HP一喷墨打印机上的适配器)  这也是直流电,我测得的电压正常,但电流去无法测出来,只要表笔一接触通了电就会啪一声,接着这个适配器就何护起来了(适配上的指示灯就灭了,要断下电再通电又可以了),我可以确实自已没接错,都试过。   不知这是什么原因?

另如果家里用的是220V的电,那我怎样去测它的电流呀?家用的电是交流电,这个我明白。 电压我测过,没问题。但电流怕测了,因为上面那个HP适配器发出啪啪声,且这是220V的电,怕烧东西,也不安全。

网友:
如果直接用电流挡像测试电压那样的测试电源,那将会造成电源输出短路的,要是这样来测试220V的交流电,那后果不堪设想,非常的危险!当然如果是要测试短路电流,是可以这么测试的.
正确测试方法是:将万用表的挡拨到适当的电流挡上,将2只表笔串联在负载回路里,如果测试时表头反跑或显示负数,将2只表笔对调即可

网友:
测量交流电流最好还是用钳型表非接触测量,可以避免拆断电路去串联。交流档一般不会出现负数的。

网友:
直接测交流电流的话,除了实验表笔和表的质量为,没有什么意义,而且非常危险
我的表笔两跟加起来大概电阻在0.2欧,加上其他原因,估计电阻在0.5左右,那样直接接进去,电流大概有440A,这样的电流很烧什么东西都是比较快的,测电流如二楼说的,是串进电路中测的
我们算是弱电人员,几乎用不着测交流电流的

网友:
楼主还是最好放弃这种想法,前面几位前辈也已经说得差不多了。我们测电流的目的主要是想知道负载的工作状况,而不是为了看所测电路短路是何状况,所以如果楼主不想听到一些可怕声音的话,还是不要尝试用直流去测电源的电流了(在不接负载的情况下)

网友:
测电流,必须把 万用表 "串联" 在 电源 和 负载 之间。测高压、大电流回路,必须加保护措施,楼主的方法有问题吧。

网友:
以前在单位都用钳形电流表
测电流必须带负载,可不能直接将电流表串在电源端

电流表的内阻越小越好,基本上为0
电压表的内阻越大越好,基本上是开路

网友:
哦,我明白了, 如果在测交流电的电流(会造成人身安全的那种),必须是万用表串联在某一适合的负载中.

   好了,谢谢各位前辈.     总算解了我心中的一凝团.  安全第一.  哈哈

网友:
前几天我也跟LZ用一样的方法直接测插盘里的电流,结果表笔被打断,插盘烧黑了,感谢几位前辈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