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5):
有个主板不 复位测RESET脚无电压跟线找到RTM360-803 44脚 时钟芯片还和复位有关系!是不是这个块坏了,这个脚只有0.2V用测试卡RESET 灯常亮!并具北桥供电只有0。5V正常时应是1。25V 这个问题应怎么查?
芯片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外乎这几种情况,cpu主供电,时钟供电,复位电路,复位是不会进时钟芯片的,还有就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更换电源试试,我觉得一般先把关键点的电压搞定,再谈时钟,复位.

网友:
先查供电,供电不正常.肯定不复位

网友:
老大的意思是先查北桥供电?
再查RESET 电路!

网友:
不是北桥供电
是先要检查整板所有的供电
重点是VCORE 1.5V 2.5V

网友:
对了!这个板CPU也没供电,因为北桥供电不正常,我就没先从这查!